楼主(2012-04-09):
哪位知道海泰克PWS3100触摸屏后面的拨码开关的用途

网友A:
PWS3100/1700指撥設定
SW1
SW2    規格
ON    ON    TFT(PWS-3100)
OFF    OFF    Mono STN(PWS-1700/3100) / FSTN(PWS-3100)

SW3    SW4    作業模式
x    ON    執行使用者應用程式
ON    OFF     執行生產燒機程式
OFF    OFF    執行key校正程式

SW5    通訊格式
ON    P.L.C.通訊格式依據PWS-硬體系統目錄工作參數設定.
OFF    P.L.C.通訊格式依據ADP3軟體通訊設定.

SW6    輸入密碼否
ON    不要求輸入密碼(人機工作密碼等級設為1)
Off    要求輸入密碼((人機工作密碼等級設為3不直接進入連線)

SW7    能否下載畫面資料(直接ON-LINE連線)
ON    開機後,顯示系統目錄
OFF    直接進入ON-LINE連線,不顯示系統目錄

SW8    當開機時,密碼等級1或3(對DIP SW6=OFF時有效)
Off    當開機時,進入ON-LINE連線,密碼等級設為3
On    當開機時,進入ON-LINE連線,密碼等級設為1

SW9    功能保留
On    出廠設定(default)

SW10    人機背面COM2規格設定
Off    只適用於MITSUBISHI A-CPU PORT=RS422+RTS控制
On    針對大部份P.L.C.廠牌=RS485或RS422+RTS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