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触摸不灵敏

楼主(2012-04-09):
我厂最近有一台西门子MP277触摸屏,触摸不灵敏。一个按钮在离一两公分处触摸才有效,进行校正后,效果不是很明显。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工控好友这是校正没校正好,还是触屏有问题?

网友A:
多校几次吧,触摸不会有问题,多校几次不行的话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输程序。

楼主:
之前是没问题的,就是因为进行OS更新之后,才这样。

网友B:
兄弟,估计你和我曾经犯过的错误是一样的。
校正5个点之后,触摸屏会倒计时30S,再这30S之内你必须再触摸一次触摸屏,前面所做的校准才会生效。不然是不会生效的。

楼主: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这种校正方法还真不知道,有机会要试试,谢谢

网友D(2012-08-10):
多谢,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