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9):
三菱编程,一般我们是水平的编写,怎么把软开关如M0编写在就个直的位置上。 用的软件是三菱FXGWIN3。3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想用X来控制它下面的程序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想用X来控制它下面的程序还是?

上图了, 谢谢

网友B:
除了主控指令的接点外,三菱PLC不允许触点在竖线上
  •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C:
    主控吧
    上班=上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主控指令的接点外,三菱PLC不允许触点在竖线上

    我的意思是,他要怎么样编上去?

网友D:
    MC
    MCR
    同问

    主控指令,我除了在书上见过竖着的,其他还没见过

网友E:
    主控指令…

网友B:
    不需要画的,你按规定写好MC Nx  Mx,接下来写主控内程序,然后写 MCR Nx,最后转换。FXGPWIN我记不清楚转换后好像自己就出现那个竖着的触点,GX-D转换后可能不出现的,要在监视或模拟测试时才会出现
  • 下载积分:+2(yangyajiang) 热心助人,能个例题编写 ..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F:
    主控指令啊,相当于MC,MCR中电路的主开关。

网友G:
    8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画的,你按规定写好MC Nx  Mx,接下来写主控内程序,然后写 MCR Nx,最后转换。FXGPWIN我记不清楚转换后好像自己就出现那个竖着的触点,GX-D转换后可能不出现的,要在监视或模拟测试时才会出现

    但听说要把开关位置不是设在主线是再弯出来的位置上不知道要怎么设置,看楼主图

网友H:
只能用主控指令。并且在FXGWIN3上才会这样显示。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I:
原来如此

网友J:
MC MCR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