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教施耐德变频的一些怪现象

楼主(2012-04-09):
本厂引进一批施耐德ATV212系列变频器,采用“CC”和“VIA”端子输入4-20毫安进行0-50HZ控制。其他变频都没问题,唯独有一台面板操作时速度可以由0升到50HZ,但远控时一启动,速度升到15HZ后就不动了,不管你输入4毫安还是20毫安,最后干脆把“CC”和“VIA”’两条线都拆了,远控一启动频率照升到15HZ,
更绝的是,不得已把有问题的那台变频跟另一个柜的好变频互换,接好线一试远控启动,两台变频都可以从0-50HZ调节自如!!!。
迷惑了一天,到底是什么原因没输入有输出,又是什么原因没改任何参数故障又消失了?不得其解,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显然是参数设置问题嘛。。。初始化一下,参数重新设置。。。OK

楼主:
回一楼,我是同样的设备,同样的控制回路,同样的参数设置,为什么就那一台不行?把它换过去后,没改任何参数,为什么又没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