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指令问题
!!!

楼主(2012-04-09):
欧姆龙PLC的keep指令跟SEY/RST指令有什么不同???怎么看都是功能一样的两条指令啊??真不明白干嘛要搞两条功能一样的两条指令
请老鸟们解释一下

网友A:
功能一样,用法不一样;使用习惯不一样

网友B:
KEEP与SET RSET相似,区别是KEEP的复位端具有优先权.KEEP的使用更趋向于自保回路,显示比较直观

网友C:
上楼描述基本还行,KEEP与RSET都是复位优先,但是KEEP指令OUT只能用与1组,而RSET你可以用很多个RSET一个位,互不冲突,RSET优先,只要1个RSET动作就复位,还有1点,RSET可以不受段数限制,可以摆放在不同地方,KEEP指点就远远不及这个了

网友D:
KEEP指令OUT只能用与1组,复位优先。与OUT一样,重复对某位使用KEEP会出现双线圈错误。
SET,REST可重复对某位使用,但最后一个SET或RSET有效,即最后如果是SET,那输出是ON;如果是RSET,那输出是OFF。但在程序中间可根据SET和RSET的顺序,可以是ON或者OFF。
用KEEP指令程序可读性好,逻辑性强。
如果程序中对某一位反复SET,REST,则程序可读性很差,不易看懂。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师傅的帮助,以前是学三菱的,现在刚开始学欧姆龙,不太习惯啊,还请大家以后多多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E:
3楼 4楼 说得好,我再补充一点。SET RESET 执行速度快。
欧姆龙指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