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高手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2-04-10):
如图,三菱PLC交通灯
东西 绿Y1黄Y2红Y3
南北 绿Y5黄Y6红Y4
红灯35S,绿灯30S,闪3S,然后黄灯2S
为什么我用步进梯形图编的不能朝下一步步的走
我自己也感觉状态步转移这里有问题,怎么改?这里一般怎么设定?

楼主:
描述:先是设定开关
描述:2设定时序
描述:3驱动负载
这是图

楼主:
我是用T1来做转移条件的,怕T1不好使,就用T1驱动输出脉冲m6来做转移条件,结果下午在机子上试,就是过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T1来做转移条件的,怕T1不好使,就用T1驱动输出脉冲m6来做转移条件,结果下午在机子上试,就是过不去
M6在步之外~~~被程序华丽的无视掉了。

楼主:
呵呵,谢谢
利用同一类信号的状态转移一般怎么做呢?
好像都是用M2800

网友B:
用SFC作,太简单了

网友C:
是啊,既然是步进程序,那就应该用 SFC 来编写,程序一看就明白哪里出问题。
如下图:

楼主(2012-06-14):
的确是这样,现在会了

网友D:
,慢慢调试,弄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