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数控平切机 求解

楼主(2012-04-10):
我们厂有台CNC数控平切机,切海棉产品的。现在出了问题,刀行走的时候有偏差。有时多几个毫米有时少几个毫米。但有大多数时又是正常的。
求高手指点:从哪入手处理。。编码器是否有异常?还是伺服系统?还是刀方面? 本人对CNC还不太了解多少,求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CNC控制什么?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至少把系统型号,控制什么电机等等写出来,啥也没有,怎么判断?最好还有CNC的程序发上来,可以参考一下,速率太高也容易引起这问题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