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把装在墙上的开关断开,荧光灯熄灭。但不清楚开关是装在火线上还是零线上。然后用斜口钳同时去剪荧光灯两端的线(实际是同时去剪镇流器的电源线),结果总电路跳闸。难道在剪断的时候,火线和零线直接连接,形成短路?不应该呀,其中一根线是被开关断开的,无法形成回路,又怎么会短路。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带漏电功能的断路器。

网友B:
弄清楚你跳的开关是漏电开关还是空气开关。如果是漏电开关是你剪的时候钳子碰到灯架了。漏电保护器N线接地也会跳的

网友C:
漏电空开就是这样的

楼主:
跳闸的那个东西上面有两个按钮,一个说是每月按一次,另一个是合闸前按一次。零线接地也会跳闸吗?还不确定开关断开的是火线或零线,昨天晚上换了几个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那个开关是管的一排荧光灯,关了开关,换镇流器,前几个都没事,后来我剪线的时候连续两次遇到这种情况有些迷糊了。主要的问题是我那样操作有危险吗

网友B:
你那个东西就是漏电开关,零线接地也会跳的

楼主:
哦,这样呀。谢谢
肥仔米

网友D:
电工常识,多看看书

网友E:
想要去判断是正负,只需剪短其中任意一项。
努力!

网友F:
你用的是不是带漏电功能的断路器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G:
把你的操作过程和实际线路画出来分析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H:
漏电保护 断路开关, 进入的电流跟回溃电流差值大时,就跳.
应该就这一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跳闸的那个东西上面有两个按钮,一个说是每月按一次,另一个是合闸前按一次。
你的是漏电断路器,每月按一次的那个按钮,是检查漏电断路器的保护性能的.
另一个按钮是跳闸后,在合闸前,需要复位脱扣器的.

网友J:
找本书看看漏电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K:
估计你用的是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L:
所以我在安装时,单相照明回路都选用2P的小空开,检修时L,N线都断开,个人觉得1P的小空开,除了能剩几个钱,其实没啥用处。

网友M:
还差两分

网友N:
肯定带漏点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