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控制MR-J3-40T伺服放大器,如何设置伺服

楼主(2012-04-10):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FX2N-48MR和FX2N-16CCL-M控制伺服放大器MR-J3-40T,手边只有英文版的伺服手册,应该怎样设置伺服放大器(新手,有些问题比较幼稚请别见笑)?

网友A:
伺服放大器MR-J3-40T有没有内置CC-LINK。如果没有的话就要装个选件板(如果支持的话),象三菱的变频器选件板FR A7-NC一个样。。最好问三菱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