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QD75P2定位模块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2-04-10):
我想知道定位模块的参数是怎么设置的,它的存储器是不是都是定义死的;比如说定位模块的模式选择,应该在什么寄存器里设置。
请大家知道一下,如果有参数设置的说明书,那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手册里有,可以软件设置,也可以程序设置。
一直在学习

网友B:
有个QD75详细篇,里面有设置,一般我喜欢在程序里面设置U0/G0代表模块地址和内存参数代号,有的是可写的有些是只读的,你仔细看下说明书的那些参数的概述部分,慢慢看,仔细看,有公共参数,轴参数OPR,定位参数等等,看明白了其实也很简单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去下载手册慢慢看吧!
http://down.ymmfa.com/?id=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