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表面标示值怎样看

楼主(2012-04-10):
请各位高手帮忙
一继电器表面标示如下:
JH32F
024-ZS(555)
3A 250VAC
3A 30VDC
请问那个是线圈额定电流,那个是触点额定电流?

网友A:
继电器的型号,JH32F....线圈电压为DC24伏炸数为555.触点如果接250V交流电源其额定电流为3A,接30VDV电源也是3A,楼主,你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