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求高手解释下这个液压折弯机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4-10):
点击图片就能放大

网友A:
这个怎么分析?你要怎么分析?

网友B:
想问LZ你是学电工的吗?这也拿出来问??

网友C:
哈哈,最简单的电路图,初级电工就可以搞定。

网友D:
这幅图不就是工作原理图吗,看来你得好好去研究一下电路了

网友E:
楼上怎么这样?人家不懂才问,这是电气工作原理图,SB1 停止 SB2启动 KM接通, 指示灯HL2亮 油泵启动完毕 。余下手动还是半自动的工作由操作者决定。其中KA是中间继电器,SQ是行程开关,SF是脚踏开关,YV1 YV2 是油压阀。

网友F:
还有一张图呢?5楼 人家说的是原理,不是要你教符号。上另外一张图来

网友G:
你的这个图不完整~~~~上完整的图,我帮你分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张图呢?5楼 人家说的是原理,不是要你教符号。上另外一张图来
怎么看还有一张图!我没有看明白
QQ32135553

网友I:
这个图好象就是启动后 行程开关来回推动的 应该看这工作显示出继电器的工作 是完整的电路图吗 没见过折弯机器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J:
这图不对,YV1上行YV2下行那你KA1和KA3就要对掉一下才行啊,SB4是上行点动,SB3断开后按SB4点动上行,KA吸合,KA3断开,KA1闭合,成了点动下行了,而且你热继电器常闭点也没串入控制电路

网友J:
应该是上行和下行对调,不是KA1KA3对调

网友K:
电路并不复杂,只是缺少一部分,没法回答,比如ka2 ka3线圈没有

网友L:
电路有问题,原理应该简单。只是要电机M1启动,通过转换快关转换,上行YV1有点动动作,脚踏控制下行YV1上行YV2单次动作,上行和下行应该有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限位。

网友M(2012-08-16):
同意十一楼看法,这图标示有问题,同样回复十二楼,KA貌似是线圈,剩下的123等是其开点

网友N:
电路图不完整,可以自己试着补充下,不难的

网友O:
看懂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