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气控高手 有木有

楼主(2012-04-10):
我想问下3通电磁阀 是1进2出的 是不是只有电磁阀线圈和电磁阀有气压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他的功能,比如只线圈得电,没有气压 那么电磁阀接通位置始终是不变的是吧!
在问气缸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主要起什么作用!
备注:别喊我百度。。哥要的是真相!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一般来说,电磁阀没有介入压缩空气或者液压油之类的,单纯线圈通电,并不能改变阀芯的位置状态。也就是你说的电磁阀接通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气缸的工作原理可以看做在一个密封的容器空间内,有一个可以移动的活塞。这个活塞的运动,就是靠压缩空气或者别的介质作动力的。活塞通过气缸杆和外部装置连接,驱动别的装置做功。

网友B:
占个位置!!! 一楼正解~~~~~

网友C:
气控阀有先导型和直动型之分。对先导型阀而言,无气源则主阀芯无动作。对直动阀来说,由于阀芯和电磁铁芯直接联接,故无论是否有气源,阀芯都会动作。
你可以不接气源,用烟吹入其中一孔,看通电前后烟出来的口是否变化来判别。
下载积分:+3(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支持三楼和一楼的,因为我就碰过这两种电磁阀

楼主:
谢谢大家 大家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一楼是坛主哦,说的相当专用!

网友F:
直通式电磁阀,通电,电磁线圈动作,阀芯位置改变,但是没有气压的话,气缸不动作。
先导式电磁阀,通电,电磁线圈动作,但需要有气压才能改变阀芯位置,同时没有气压气缸肯定也就不动作。
请多关照!
气控高手 有木有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