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接近开关和电磁开关的区别

楼主(2012-04-10):
接近开关和电磁开关的区别在哪?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其实这两个东西功能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区别,都谈不上是同类产品,所以就没有可比性了。
简单的可以这样理解,接近开关是检测元件或控制元件(金属感应器,光电感应器等)。磁电开关是执行元件(交流接触器,继电器等)
不知楼主说的是不是这些东东

网友B:
接近开关是电子的无触点的,电磁开关一般采用干簧管结构他有触点,他们都是检测用的。

网友C:
接近开关有电感式的,电容式的
wananjushi

网友D:
我估计是楼主打错词了,
可能是接近开关和磁性开关的区别 接近开关上面的朋友都说了,
磁性开关是和磁铁或带磁性的器件配套使用的。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E:
接近开关一般分为电感式和电容式的,磁性感应开关一般都是霍尔式的,如气缸 油缸的感应开关就是用来检测磁性活塞环的位置。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打错字了,磁性开关和接近开关的区别,我看设备上的磁性开关一般都是用在气缸上来调节气缸的伸缩长度。

网友F:
见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