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0):
三菱FX 2N的那26个基本指令是所有三菱PLC通用的还是三菱的每个系列的PLC都有它的基本指令,FX2N的26个基本指令我已会简单运用,接下来是先根据一些题目写程序,边写边学新指令;还是再学些常用的指令后再开始根据题目写程序?

网友A:
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不同,适合看自已就好了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B:
我是边学边用。不明白 的就看资料

网友C:
可以边写边学,或边用边学。

网友D:
随着系列的不同,指令也有很大差异。一般是边学边用,边用边学。

网友E:
了解了基本指令,熟练运用,就会千变万化。电路其实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安全可靠就行。当然在达到一样的功能下越简单越好啊。自己设计电路最好。不会了在看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了解了基本指令,熟练运用,就会千变万化。电路其实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安全可靠就行。当然在达到一样的功能下越简单越好啊。自己设计电路最好。不会了在看资料。

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G:
边学边用

网友H:
基本指令时辅助了。功能指令才是重要的了,多看看一下案例,对你的帮助应该会比较大;

网友I:
用到的时候就学会了

网友J:
根据实际应用来学习PLC编程比较好

网友K:
功能指令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