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电梯控制用步进指令怎么编?

楼主(2012-04-10):
新手啦~希望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你想实现单独控制,还是连锁控制?

网友B:
很难实现的哦!
请多关照!

楼主:
只控制一部电梯的运行,,三层的~画了状态流程图,不知道能不能行
~稍后上传

楼主:
描述:状态流程图
层呼叫按钮:X1 X2 X3
对应楼层限位:X4 X5 X6
上升:Y1
下降:Y2
停止:Y0
画完发现好像忘记考虑在2层时,1、3层同时呼叫的情况

网友C:
要一个算法的,
大概是,MOV K1 D100 1层
MOV K2 D100 2层 。。。。。
比较运行时,=1,停下,就是1层
=2,停下,就是2层。。。。。

网友D:
开门 关门限位动作全没有

楼主:
之前画的那个状态流程图有问题,梯形图画出来老错误。
题目规定说只用步进指令编就好了,功能指令什么的还不会呢~不过还是谢谢jx_einstein 啦~
啊~慢点改好了先拿去实验室试一下吧
动作要求差不多就是:
电梯停在1层或2 层时,按3F,电梯上升到3层;
电梯停在3层或2层时,按1F,电梯下降至1层;
电梯停在1层时,按2F,电梯上升至2层;
电梯停在3层时,按2F,电梯上升至2层;
电梯停在1层时,2F和3F都有人呼叫时,电梯升到2层暂停2秒后继续上升至3层停;
电梯停在3层时,2F和1F都有人呼叫时,电梯降到2层暂停2秒后继续下降至3层停;
当电梯在上升或下降途中,任何反方向按钮均无效(因为是步进指令编,这点好像不用考虑了)
光看控制要求确实挺不靠谱的,哪有电梯这样的嘛,也没讲要开门、关门的事。。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