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cpu ERR出错灯亮,PLC诊断报警代码4100

楼主(2012-04-10):
当我写了 HEX D12193 D12200 K4 这步程序时,便会 ERR出错灯亮,PLC诊断报警代码4100, 当我删除这步程序时,Q06Hcpu又正常不报错.我是用到视觉系统上读取XYθ的偏移量的.不知是何原因不能写这步程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4100代码的意思是:有无法通过指令进行处理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00代码的意思是:有无法通过指令进行处理的数据.
有没有其它指令可以把ASCII码转换成十进制,又不会报错。

网友B:
应先看看是些什么字符超出了范围,再来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