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4-11):
FX2N和FX3U 编程有没有区别

网友A:
占个位置 也在求解中!!!

网友B:
基本没区别!

网友C:
有一定的区别,不大

网友D:
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吧。前几天三菱的人还推荐我不再选用2N,改用3U。没有说其他的,应该是没什么吧。
请多关照!
肥仔米

网友E:
没什么的,多几条指令功能,估计你也用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的,多几条指令功能,估计你也用不上的
主要是要用到三轴驱动 其他的一些功能指令 是不是相同??

网友F:
同意六楼

网友G:
三菱可能是想停产2N了吧,就像F930,940停产了一样。

网友H:
2n&3u没多大变化,基本指令一样,多了定位的

网友I:
2N有的指令3U都有,再+樓上所提的"定位指令"
有用過就知道"定位超好用"(最多3軸獨立使用....好用喔)
還有一些較特殊指令FUN表比對一下就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