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请教大家  RS D210 K12  D230  K10    。  MOV   H5  D210    。  MOV   H30   D211      。MOV  H30 D212   。  MOV  H45   D213 。    MOV  H44  D214    。 MOV H30   D215   。   CCD   D211  D100 K9   。   ASCI  D100  D220  K2    。 带H的是16进制数,他们分别是设定哪些参数                                         谢谢大家

网友A:
老兄...你...是不是應該把你變頻器廠牌說一下...不知廠牌大家怎幫你阿

网友B:
RS D210 K12  D230  K10    发送与变频器的通信数据和接收通信数据
MOV   H5  D210       通信请求  ENQ
MOV   H30   D211    MOV  H30 D212   变频器站号是00
MOV  H45   D213   MOV  H44  D214   写入设定频率
MOV H30   D215            频率数据是  0?
CCD   D211  D100 K9   。   求总和校验码
ASCI  D100  D220  K2            得到总和校验码

网友B:
MOV H30   D215            这个应该不是设定的频率,估计是等待时间为0。
                   应该还有4个数据存放在D216~D219,这个地方存放的是频率数据。

网友B:
数据写入变频器的格式
字符1    字符2    字符3   字符4    字符5   字符6              字符7   字符8    字符9   字符10   字符11   字符12   字符13
ENQ       变频器站号     指令代码    等待时间      数据                       总和校验码      CR/LF

楼主:
是三菱FX1N与三菱FR-D700的变频器

网友C:
2楼加3楼就是这个程序的说明,正解!!!!

楼主:
麻烦三楼的朋友说详细点,D216-D219存放频率数据,它是传给变频器的哪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