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E的PLC 有没有指令可以切换到监视模式?

楼主(2012-04-11):
感觉用内置串口跟工控机通讯时 只有PLC切换到监视模式才能正常通讯。
有没有这样的指令可以将PLC切到监视模式?

网友A:
没办法,HOSTLINK在运行模式下不能读写地址,
也没有指令,只有在下程序时,切成监视模式,下进去
下载积分:+2(mickeygy)

网友B:
可以把PLC设置成监控模式,断电重启后,以后只要不修改设置,一直是监控模式.
热心助人 谢谢啦
我今天也找到这个设置了
终于算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