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16位数据比较求解

楼主(2012-04-11):
大家好,现一项目,232通讯,读到的数据位8个字节,每个字节对应为ASCII码,已转成16进制数。如读取数为150,则字节为31H,35H,30H。假设要将150和200进行比较,应该如何编写指令,求高手指点!!
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A:
比较简单啊,多看一下手册就能自己解决的。

网友B:
是的
武汉锦博

网友C:
很简单啊 用一个比较指令就行了! 你个150 是读在那个数据寄存器D里面的呀? 然后用这个D与200比较 输出一个值就可以了!
[ZCP D k200 m0]就可以了,表示当D小于200时 m0接通,当D=200时 M1接通,当D大于200时m2接通!

网友D:
例如 HEX D100 D200 K3
LD> D200 K200
作为比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