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相关

楼主(2012-04-11):
如题今天调试一个设备,固态输出端连接的是220V的电磁阀。
当控制固态闭合时候,电磁阀不动作。电磁阀上指示灯不亮,当把电磁阀阀头拔掉指示灯亮(无论固态是否闭合都亮)
检测固态输出端有220V电压~可能是虚电 一会排除看下~线路没有问题 检查过
共9个固态 之前安装的3个没事,后来的6个有问题~几个公用一个24V供电~
望高手指点~~~~~

楼主:
等贴玩个桌球被老板看见咯~悲催啊~
再去研究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既然拔掉无论固态是否通断都亮,那你的线路有问题啊
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有220V的时候,固态应该是断开的才有220V,
如果固态接通的时候两端是没有电压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没有触发时,拔出是亮的

网友C:
如果有的固态可以,有的不行,那就是固态问题 了
QQ32135553

网友D:
继电器报废了

网友E:
更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内部好像是可控硅,加一些出发电路,正常的话没有被触发电路是不会接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固态是好几个都这样 换个确定是好的也一样~
本来以为是N线悬空~这样插上阀头指示灯不亮~拔掉亮 ~能理解了
可量出来仍然有220V就不能理解了~今天这里下雨了~还不知道去不去工作现场呢~

网友G:
他是浮地220V吧
宜宾工控

网友H:
兄台,就是出在N线上,有的时候线路N线悬空了,但是还是有错中复杂的回路之间产生电位差的.本人就亲自遇到过N线断掉,但220V线圈的接触器却能工作的.电灯也能亮得正常的。仔细检查一下线路,应该就能解决了~~~几个公用的24伏的用电,哪是供固态继电器线圈用的,出这样的毛病跟这个没有关系,检查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前级的线路~~~~~看输入端的电压是否正常,或者断开输入端量量正不正常~~~~实在不行的化,把固态继电器改成用通用继电器控制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检查以后 固态没问题 ~接线没有问题~
电磁阀没有问题~单独都能用~但是用这个固态控制电磁阀就不行~回头补补这方面知识
有相关的资料的朋友~给传一个 谢谢了 出去工作了 回见

网友I:
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有220V的时候就是接线错误!你直接把固态当成一开关好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