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FC)与丹佛斯FC51变频器通信程序

楼主(2012-04-11):
S7-200(FC)与丹佛斯FC51变频器通信程序
S7-200(FC)与丹佛斯FC51变频器.rar
下载积分:+5(lichenhui333) 感谢分享

网友A: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程序经过验证后才发上来的吗?楼主的通信子程序做的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点繁琐,校验码计算部分可以使用FOR-NEXT指令使程序更加简化;在主程序里是100ms调用一次通信程序的,而且还是用SM0.0+定时器触发,如果程序扫描周期小于100ms,在这100ms之内,极有可能造成通信口未发送完成又执行发送,出现错误,建议把比较指令前面的SM0.0换成SM4.6,或者在每一个比较指令后面使用上升沿指令,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楼主:
这个程序是通过本人验证过的

楼主:
我反复的看了一下那一段较验程序,你觉得可以用FOR-NEXT来写吗,我好像觉得不行,如果可以请指点一下。

楼主:
二楼兄弟,我反复的看了一下那一段较验程序,你觉得可以用FOR-NEXT来写吗,我好像觉得不行,如果可以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