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中“应用”与“固件”的区别

楼主(2012-04-11):
各位大侠,在ADP中有“下载应用”及“下载固件及应用”两项,请问这两项的区别,另外“固件”意指什么,谢!

网友A:
下载应用是用户编写的画面程序。
固件是人机中的引导程序,相当于PC机中的CMOS程序,一般不必下载,除非你的人机年代太早,里面固件版本低于编程软件中带的版本,才需下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