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各位前辈:
              发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一下,MODEL:ANUCSBS-MFN   INPUT:AC200V 15A 50/60HZ  SER.NO:CO7005-1等离子清洗装置,燃料Ar  O2混合
              目前现象是有电离子电压,燃料也正常供应,就是点不燃。根据现象猜想是电离子电压达不到
              是不是此问题?请各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A:
1 可能跟压力有关系  2 就是电压大不到    3 接地

楼主:
我们的等离子是这样子的,一根有机玻璃管直径10MM,从上往下输出Ar(亚气)O2(氧气)混合燃料,中间有阳极高压电下部有阴极半导体,现在阳极高压电一直在放电,可就是激活不了,也就是点不燃混合燃料,怀疑是电压不够,可又不知道怎么去测量,有没有高手,告诉我下吧,谢谢!

网友B:
火焰清清?虽然是不知道你这东东这么个洗法,洗些什么东西?还是帮我顶一下!了解了解这火焰清洗!

楼主:
我今天检查电路了,发现有个变压装置有问题,Dia-Sparkor    L-125-02(110V转15KV),我在找那里有卖的,你们知道吗?晚上我上传点照片你们看看!

网友C:
火花塞位置动动,一般电压不会不够的,点火的位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检查电路了,发现有个变压装置有问题,Dia-Sparkor    L-125-02(110V转15KV),我在找那里有卖的,你们知道吗?晚上我上传点照片你们看看!

如果有变压装置且这个又是升压变压器的话,先看看有没有高压出来!或者是升压驱动部分有问题!个人见解!

网友A:
我只有220V转15KV  可以看的出来的啊  还有听声音也不一样的

网友D:
要添加高压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