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用法

楼主(2012-04-11):
我现在想用一个接触器带三个常开触点 去接一个电机15w 风机 1.5kw 和一个除电电机 让他们可以同时开启和停止动作! 请问大家能否这样接!

网友A:
接触器容量足够大就应该可以、

网友B:
只要工艺要求能达到,容量选够就可以

网友C: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的,选好型就行

网友E: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分开控制不好吗

网友F:
那电机的保护咋办

楼主:
六楼是从事工控的吗

网友G:
分开控制最好,分别加电机的保护。

网友H:
我不清楚楼主是不是指同一个接触器的主触头带15KW电机,辅助触头带1.5KW电机?
主触头可以选容量,但辅助触头一般都是5A的,而且没有灭弧罩,带电机明显不够过,咋选容量
?不明白中。

楼主:
我用主触头带1.5kw的 辅助触头带15w的和一个除电电极只有几w 感觉不加入电机保护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例如不加热继电器

网友I:
可以的吧只是没安全保障而已

网友H:
原来辅助触头是带15W,要加热继也没那么小的。我看加三相闸刀和保险丝最好,不加也可以。

网友J:
只要接触器容量达到就可以!

网友K:
如果要这样就要考虑保护问题了,最还是单独会比较好

楼主:
不是很明白大家一起交流多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