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如题请教各位!

今天按我在一楼贴出的图片接线,全部用的PNP传感器,设备已投入使用,好像没什么问题,在此做个记号看能用多久。
2012/4/12

楼主:
输入侧COM不要接线

百度搜了一个这样的接法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2n的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的使用手册

手册上意思不能接PNP的,但有没有人接过呢?

网友B:
用个光耦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

  • 下载积分:+5(dl2006) 好人!

网友D:
    FX2n没有使用来接PNP过,欧版的FX2N可以接PNP!

网友E:
    我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没次买回来的都是NPN型.从NPN和PNP开关的输出电压来看,有正负.有碰到这个问题的高手是怎么解出这个问题?望能拿来分享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attachment=81944]

    做个标记 以后也许要用

网友G:
    误人子弟   三菱的PLC只有FX3U Q QnA的支持源型,漏型输入  2N只支持NPN的

网友H:
    以前见过FX2N-16EX-ES/UL 这个模块可以接PNP 或NPN

网友I:
极端的用法不提倡,搞不好PLC会挂的。

网友J:
最好不要更改。

网友K:
不可以接PNP的

网友L:
信号线和COM端接一个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接到信号X点上

网友M:
PNP传感器输出端和COM并接4.7千欧左右电阻

楼主:
今天按我在一楼贴出的图片接线,全部用的PNP传感器,设备已投入使用,好像没什么问题,在此做个记号看能用多久。
2012/4/1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按我在一楼贴出的图片接线,全部用的PNP传感器,设备已投入使用,好像没什么问题,在此做个记号看能用多久。
2012/4/12

只要你的这套系统,没有NPN, PNP混用情况,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N:
可以的,把继电器板上的一个电阻调一下位置,改成欧版就可以了!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zsh340

网友O:
FX2N本身内部有电源,手册上也说了不能接PNP的传感器。烧是肯定会烧,只是三菱的耐压要高一点。

网友P:
可以的。1楼,5楼,6楼,17楼说的都对,我公司的PLC都是这样接的,运行一直正常。方法1:只要外接一个直流24V电源,电源负极接PLC原24+端,电源正极接开关或PNP传感器电源,开关输出或PNP传感器输出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了。方法2:把内部光电隔离藕合器的公共端与内部电源正极跨线分开,在外部根据需要把这个光电藕合器的公共端与电源的正极或负极连接,就可接成NPN或PNP的传感器。原则是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有电流回路就可以了。因为PLC里光电隔离藕合器(光藕)是双向的。实际上像西门子S7-200等PLC的COM都是这样的,让用户自己选择怎么样连接。FX2N只不过把光电隔离藕合器的公共端与内部电源正极接了一根跨线,而欧版把光电隔离藕合器的公共端不与电源相连。
  • 下载积分:+1(zhong1946)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Q:
    手册上没见到2N接PNP的,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手册上没见到2N接PNP的,不建议这样做

学会变通就好

网友R:
好像不行 的
   用继电器转接一下

网友S:
如果说是在现场一时没有别的办法且接通频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一个中继转换一下再接到PLC的端子会安全一点。我试过了三菱FX2N系列的PNP是用不了的

网友T:
会活用就好,管它是PNP还是NPN
zsh340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可以的。1楼,5楼,6楼,17楼说的都对,我公司的PLC都是这样接的,运行一直正常。方法1:只要外接一个直流24V电源,电源负极接PLC原24+端,电源正极接开关或PNP传感器电源,开关输出或PNP传感器输出接到PLC输入端就可以了。方法2:把内部光电隔离藕合器的公共端与内部电源正极跨线分开,在外部根据需要把这个光电藕合器的公共端与电源的正极或负极连接,就可接成NPN或PNP的传感器。原则是输入端和COM端之间有电流回路就可以了。因为PLC里光电隔离藕合器(光藕)是双向的。实际上像西门子S7-200等PLC的COM都是这样的,让用户自己选择怎么样连接。FX2N只不过把光电隔离藕合器的公共端与内部电源正极接了一根跨线,而欧版把光电隔离藕合器的公共端不与电源相连。

你看清楚了,是FX2N系列的PLC吗?把置电源接到PLC的电源+24V上?以前有个同事也是这样接,结果把PLC的电源烧掉了。FX2N有带电源或不带电源之分,还有AC与DC之分、、、

网友U:
我在应急的时候接过PNP的,但直接接上去肯定不行,因为PLC的输出和电源的极性不对,只能用一个小继电器转换一下
楼上说的对

网友V:
加一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信号就OK了呀。

网友W:
没有必要一定要接PNP,
柴华

网友X:
最好按照手册说明来做,烧坏PLC得不偿失,领导同事会说你无能!

网友Y:
可以的,要将PLC拆开,里面有跳线的

网友Z:
PNP传感器是输出(+)极性.  NPN传感器是输出(-)极性的.日系PLC  FX2N应是漏性输入的应是(-)性.你看手册,FX2NPLC内部输入光耦应接的是+24V,那么按电流是从+流向-的源理.PLC的X点应接0V.也就是说内部电流经X点流出到电源-极性才能形成回路. 如用PNP,那么输入光耦两端都加上正极性电压,不知到光耦是怎样导通的?在说下,PNP与NPN只是三线传感器有,二线传感器不分PNP和NPN.个人认如要用,只能按上边所说的加中继,将信号方向变换.或共它方法,总之要变电压极性.

网友AA:
好像接npn型可以正负使用24V+和COM,输入接X点
wananjushi

网友AB:
10楼说的才是对的。。。俺就碰到过,有一次客户买了NPN和PNP俩总开关用在了一台PLC上,查了下2N的接线图就知道了

网友AC:
可以的,用中间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了。其它方法不建议,容易出事情

网友AD:
2N接源型,怎么没挂掉???

网友AE:
NPN/PNP都可以呀。就是公共点接COM或者+24V
下载积分:+5(dl2006)

网友AF:
个人认为用中继转换一下比较安全,你们那样加一电源等于是提高了里面电压,不知里面元件是否吃得消哦!!!

网友AG:
可以接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