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1):
我下载S7-300程序选择“可访问节点”时老出已下的提示,编程适配器上的MPI,USB和电源灯常亮,偶尔几次点击连接时MPI灯在闪烁,我用的是原装西门子6ES7  972-OCB20-OXAO编程电缆,花了4000元买的,搞了好长时间了也没好,问题出在哪儿还望高手们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是第一次和PLC通讯吧,看见你抓图了,认为你的操作方法有问题,不管你是上载还是下载,首先建立一个空项目,然后在设置PG/PC,然后看能否找到PLC的CPU,你看看手册会很详细。

网友B:
不新建,也可以在线通讯的,问题有可能出在你的通讯设置方面.看下图,如果还不行,,上下图对话框的抓图.

网友C:
引用楼主qingdaochy于2012-04-11 23:47发表的 请教STEP7通讯问题 :
我下载S7-300程序选择“可访问节点”时老出已下的提示,编程适配器上的MPI,USB和电源灯常亮,偶尔几次点击连接时MPI灯在闪烁,我用的是原装西门子6ES7  972-OCB20-OXAO编程电缆,花了4000元买的,搞了好长时间了也没好,问题出在哪儿还望高手们指点,先谢谢了。

如果您的Step7软件版本低于V5.5,那么需要安装USB编程电缆的驱动并在Set PC/PG中设定通讯口为USB。

Regards

楼主:
版主你好,首先感谢你,我按照你的提示成功连接了一次,可是再连就出现了以下提示,是不是我的电脑配置不行啊(上图)

楼主:
问题出在哪呢?????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