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高手帮我啊

楼主(2012-04-12):
控制要求:(连体)按下开始按钮,由电磁阀控制的气缸1开始动作(向下密封住口1),3秒后由电磁阀控制气缸2动作。密封好后,真空泵抽真空规定在10秒内真空度达到设定值后停止真空泵停止抽真空(此值可由触摸屏设定)保压25秒,在25秒压力值不变则合格显示灯发亮,否则不合格灯亮并有蜂鸣器报警。无论合格与否,在显示灯亮的同时电磁阀泄压,只有当压力值小于10Pa时电磁阀控制两气缸同时缩回。在此过程中显示屏记录检测时间,检测数量,合格数,不合格数,合格率,压力值。此信息可由USB插口传送到其他硬盘。
(分体)与连体相同就是只控制一个气缸,请尽量详细点哈!谢谢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看看U盘伴侣―EasyUDisk读写U盘模块,应该是可以满足你的,我试过的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可以看看我发过的相关程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0813.html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2012-05-23):
前面我到时会, 后面就没明白你的意思,不知是不是把相关结果写到U盘卡上呢,还是通过usb传给其它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