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指令问题:SDL 8

楼主(2012-04-12):
在实际中遇到上述指令,百思不得其解。相关程序如下:
M001: L #STAT92
T #TEMP102
T #TEMP115
L P##STAT70
SLD 8
SRD 11
T #TEMP120
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网友A:
先左移8位,然后右移11位,那么相当于先将最高的8位丢弃,然后将最低的3位丢弃。

楼主:
thankyou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