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72KW的烘干箱,加热控制用可控硅控制考虑到成本问题,用接触器分四组控制又担心可靠性安全问题。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安全可靠性,不知道家园里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开始加热功率全开,到指定温度时,风机运转炉内热循环,就担心炉内起火风机失效,爆炸!以前做的炉之就炸过!温度在200度左右。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智能仪表带可控硅为节约成本自只使用一组自动控制

网友B:
这要看你的温度多高!

网友C:
我前几天做了个烘箱设备用的是PLC,电流调整器和温度控制器控制的可以达到你说的效果,不过成本上就高了点

网友D:
要想成本低的话,那只有用温控表加固态就行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E:
用质量较好的智能数显温控仪,加固态继电器。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喜欢工控

网友F:
采用三表控制即可,如果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建议你改变加热方式,节能效果特别好

网友G:
那要求不高的烘炉,想省成本直接用温度表加接触器,控制部分用几只元件组合定时关炉!
安全问题你可以除温度表控制外,可以加装两个机械限温器;
按照楼主所说炉为200度:一个限制发热管温度(500度),一个限制炉内温度(250度),这两个串在控制回路里,如温度表失控,机械限超温器动作保护。

网友H:
爆的可能性:1.线路联接异常导致,如端子氧化,线路过隔板处多处破裂
           2.线路或发热管联接不良导致,如螺丝松脱,热涨后导致端子和发热管联接的地方出出不良的现象
           3.风机停了,发热管还在给电
           4.导风板脱落导到散热不良而造成发热管烧毁
---------------------------------------------------------------------------------------------------
弹簧的正火炉就经常出现这些问题,
对策:
1.2.炉内电线采用不锈钢线用氩焊接出后,加陶瓷外套
3.加电流检测做保险,一台风机的投入也就是几十元就可以办到

我们做了这样的处理后,基本可保证只要更换发热管就可以了,一年也就是 一两次,加热是用固态继电器的,原机是进口的,年头太久,修复成本成高,改国产固继电器,一只单相的也就是几十元,好几年都没有出现过异常,我们的使用值是100A的固态继电器,只带20多安负载,一只温控,驱动一只固态继电器,再用这一只直流的固态继电器,再带动十多只交流固态继电器
------------------------------------------------------------------------ -
成本很高,但维修保养成本低,现在人工成本太高了,如果你是生产后卖给别人,就不如按这种方法做,实实在在的品质,价格可高一点点,但风险小很多,如果按你以前的方法去做,坏一次产品,就比投入高品质的成本还要高出很多,这是我个人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