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到了这步该怎么安装S7-200

楼主(2012-04-12):
有图片可以看,我以前也没装过,更没用过了。所以请教,我在线上等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直接按“OK”一直装下去吧!

楼主:
那中间的很多选项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大哥。OK下去了,也装完了。怎么不能编程呢,这个真的不懂

网友B:
图片上的那一步只涉及传输接口协议的,和编程关系不大。打开编辑器,新建项目直接编程好了。

网友C:
选PC/PPI就行了

楼主:
那请问5楼。选这个是什么意思?小弟初来乍到。真的不懂。

网友C:
把蛋吃好,休问鸡源

网友D:
PC/PPI就是电脑连接PLC的通信方式

网友E:
这步是选择安装PC/PLC的通讯协议,下拉选择PC/PPI后再点OK就行了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