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启动的时候为什么4007.00置位了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啊  我感觉是硬件的问题  但是找不出来啊  求助    我的紧急停止接的是常闭触点

楼主:
我加了第一次循环之后  第一次还是会置位  我彻底凌乱了

网友A:
看下接线
接线的话没事啊  因为复位之后 紧急停止按钮还是起作用的啊

楼主:
我又看了下监控  每次断电的时候  4007.00都会置位  不是开机置位的   断电时 为什么PLC还会响应呢????????

网友A:
好像这个4007.00用得不对吧,你用小一点的看一下
这个没问题的  以前都用的这个

网友B:
建议LZ,程序的急停按钮用常开点,接线的时候接常闭点。个人意见,希望有用。
我试一下.......

网友C:
按钮接线问题?
电路设计问题?那个0.11是通过继电器进去的还是按钮直接进去的?机器的24V电路是不是分了好多路的?以确保开机后一定要按RESET按钮才能让机器正常工作?
+24v是分了好几路 触摸屏 PLC的输入COM 还有一些保护装置  0.11接的是一个紧急停止按钮  是一个常闭的 按下去不会复原  需要手动再扭一下才会复原的  开机不需要再按RSET的

网友D:
加个延时吧,有时候一些小小的高频干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做的急停都加了0.1或0.2秒的,除非你机器不允许,相信大部分设备都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加了一秒的延时  居然还是会置位 我无语了  这是硬件有问题吧  但是我找不出来啊 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程序写的不好,换成这个试试。
热心助人  硬件问题 电源板子不行  反应慢

网友F:
回帖骗威望

网友G:
电源反应慢?没遇到过

网友H(2012-06-13):
这个问题很申请,确实是用keep指令比用set rset指令好看点,以免出现双线圈问题

网友I:
电源反应慢
什么意思???????/
不清楚 工程师说的

网友I:
PLC与电脑通迅反应慢吧!

网友I:
我用CPM2A也出现过这个情况,我是加一个0.5s的延时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