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4-12):
如何看别人的PLC程序?因为PLC里面有触摸屏的指令,老是看不懂别人PLC程序。

网友A:
程序规范的话,看起来容易一点。最怕不规范的,很难看懂
既然是看不懂,也就是不规范的程序,看它干嘛

楼主:
有很多自动化设备的PLC,里面的寄存器的数值,程序的步骤,软元件的作用,很难看明白。

网友A:
寄存器的数值,软元件,没注释,谁都不会懂

网友B:
如果你能找到IO点的位置和他们起到的作用这个程序看起来应该就不是太难了

网友C:
光看程序当然看不懂了,要集合具体的设备和元器件,要参照工艺流程和控制要求才能比较容易看懂。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如果。。。我是说万一,,我是说实在不行,照着它的PLC买个新的,照着它的电路做块新的,程序直接复制,屏程序也下载下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QQ76214024

网友E:
首先要知道I/O点的分配,机器的动作,原理。这样分析起来就容易一些了去,不喜欢分析别人的,太累,特别是没有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