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装置

楼主(2012-04-12):
Dia-Sparkor l-125-02变压装置(110V转15KV)谁知道那里有卖的?

网友A:
楼主的是进口机吧?配套不到110V的可以改220/380转15KV的(功率要大于或等于旧的型号),电路稍为改一改就行。
我以前是用过220转6KV的,15KV的可能比较难找!

楼主:
我拍照了,上传你们看看。

楼主:
正常点燃图片

楼主:
要知道更详细的,我有视频,加我QQ269822060

网友B:
要么就去变压装置生产厂订做一个。

网友C:
打个差不多的就可以了,比如说燃烧机的点火器也许可以代替

网友D:
楼上的建议可以一试,一般点火变压器8KV,二个叠加(二次电压输出叠加)在16KV,注意绝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