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15KV电压用什么测量

楼主(2012-04-12):
谁知道啊,怎么测量啊!

网友A:
用PT柜,通过电压互感器测量,很准的。

网友B:
有电压互感器

网友C:
有高压测试笔的~~~~~~~~~~~~

网友D:
采用电压互感器将电压采样出来再并上一块电压表,要注意互感器的变比和电压表的量程以及互感器的正确解法

网友E:
电压隔离互感器15KV/0---10V

网友F:
pt就是测电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