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如何检测他的存在与否?

楼主(2012-04-12):
产品只有四毫米直径圆柱体,大半是空的,有底像个小瓶盖,产品和产品之间只有8毫米间距,如何检测他的存在,现场条件限制,只有三个面是可以利民用来做检测的,请各位朋友们支招,多谢!
-------------------------------------
修改一下,产品是深黑色的PVC料,无光泽,用基恩斯放大器加反射光纤检测也不灵敏,失败率很高,

网友A:
你的产品颜色怎么样?可以考虑用色标光电,光纤,或者对射光电之类的,都可以啊.

网友B:
用个对射的U字型的光电开关就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我忘记表达,这个方案是好,但我的安间放不下,因为只有8毫米的间隔距离,谢谢你,期待更好的方案

网友C:
如果有温度可考虑热释红外线探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