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PLSR控制步进电机,按下急停后不能启动

楼主(2012-04-12):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用PLSR,程序用步进跳转,初始化S0是回原点,S20是前进,S21是后退,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脉冲没发完我按下急停的话,在启动就启动不了,回原点也不动,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没编好!
不知道你是怎么编写的。
我是这样想的:
D0 是检测 Y 输出多少个脉冲,脉冲个数=设置脉冲数,那么程序转到S0。[我这儿用K2000,当然你可以用D(1--n)]
同时在下面并联一个急停按钮,一按急停,程序直接转到S0.
其实,这种程序直接用梯形图 方便。
下载积分:+2(祥林嫂) 热心助人

楼主:
S20脉冲没发完, 按下急停后就不能启动了,初始化SO=原点回归,按下启动S20接通
y1开始发脉冲,脉冲数到延时接通s21
s21接通y1,y2(方向信号)

网友B:
程序没编好!不知道你是怎么编写的。请你上传程序,这样大家好帮你查原因。

网友C:
程序不是很完善~像楼上所说 楼主最好将程序发上来~
这样大家更能帮你解决问题~要不只能猜想问题原因

网友D:
按下急停后再向启动,就要先复位掉PLSR的驱动线圈
比如 ld m0 plsr d200 d222 d224 y0
按下急停后必须复位M0一次才能再次启动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