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忙,电机三相绕组与接地端出现接地故障,怎么办啊

楼主(2012-04-12):
近一段时间总是有电机出现接地故障,具体现象是:用万用表量电机的三相绕组AB、AC电阻值是一样的,BC间的电阻值比其它两相大了2欧多,ABC各相与接地端PE间的电阻值与AB、AC两相的电阻值一样,所以现在是电机一启动断路器马上就跳了,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近一段时间已经有三台电出现这相的现象了请问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是什么原造成的呢?????另外电机是带刹车的?

网友A:
过流烧的啊,加装电机保护期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摇表确实检测。
应是线圈烧毁。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网友C:
只有重新下线了。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的电机是多大的?有2相电阻一样,应当是电源的问题要么是缺相 要么是接成2火1零了!接地 是因为电机过温造成的 我是这样想的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了

网友E:
先把电机负载拆了,在启动看看三相电压是不是平衡的,如果是平衡电源与控制都是正常的,那就要在电机上面好好检查了,最好是先把接线柱的6个头拆开,在测量电阻,在有摇表要一下 看看阻值,受潮也会这样子的,烘干一下在测一下电阻值,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F:
估计有一相绕组匝间短路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网友G:
检测电机绝缘是否损坏,一定要用摇表,万用表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教

网友H:
最后检查出是什么原因发上来

网友I:
很简单。把电机带负载的那端端盖打开一看 就知道电机线圈有没有问题。

网友J:
估计是匝间短路

网友K:
不知到是否烧的都是不是同一台设备如果是就查下电源应该是电源问题特别是断路器和接触器是否有一相接触不好,空载时有电压吃上负载后接触不良的那相电压较底所以其他两厢电流就大容易烧马达.

网友L:
检查三相电机最有效的方法是测量三相工作电流是否平衡,是否符合额定功率,有误差大就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网友M:
只要3相电压基本平衡;如果排除断路器交流接触器没有虚接;那么可以肯定维修的电动机质量不过关;我遇到过;用几天会出现3相电阻不平衡;最后和维修电动机的去说了’后来维修的电动机一般用3个月以上了。主要是绝缘漆在表面涂了一点点;运行以后慢慢的匝间短路;

楼主:
现在这个电机已经返修回来了,具体问题基本上跟16楼说的一致。

网友N:
测一下三相电流及电压,运行环境如何,是否受潮,过载?

网友O:
把电磁抱闸松开,通电试一下,看电机是否正常,如不正常看一下电机是怎么坏的,全烧,过载;烧三分之一,一相虚;烧三分之二,一相断;检查电路,避免再烧下一个。

网友P:
把刹车线拆了测量线圈及电机线圈有无损坏,没的话再上电检查电动机运行状态,如果跳闸哪就是线圈匝间短路了。但也要检查接触器及电压

网友Q:
匝间短路了,如不能再用只能返修了。

网友R:
对,受潮也有这样的现象,最好是先烘干,在用摇表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