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2-04-12):
请老师指教三菱plcFX1s和台达vfd-m怎样链接如何通信不明白请老师具体讲一下。谢谢!何为通信、怎样实现,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这个是很难用三两句话就讲得清楚的,必须自己买资料学习!但是大概步骤就是:首先得找到变频器介绍通信的说明书,以确定通信格式! 然后弄清楚生产工艺对变频器工作的要求,也就是要怎么运行(比如是多段速,还是无极调速,还是只控制启停等等),然后使用plc的rs通信指令编制程序,然后设置变频器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里讲得有啊

网友C:
手册真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