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usb-rs485转接头怎么测试是否是好的?

楼主(2012-04-12):
最近买了一个 力特Z-TEK ZE571型号的USB-RS485的转接头,驱动没问题,在电脑与英威腾CHE100变频器485通讯时,上位机软件显示串口没连接好,因此想请教大师们,怎么检查usb-rs485转接头是否是好的?

网友A:
用这根线,连接别的已经确定是正常的设备.

网友B:
串口小工具,发送接收接一起,一边发一边收,看看
试试

网友C:
估计楼主是COM口没有选择正确,可先查看设备管理器,看看这个转接头占用COM几口,显示COM几就在变频器软件里选择COM几,应该是可以,Z-TEK的东西稳定性很好,我用ZE-536 USB转串口好几年了,没出现过连不上PLC的情况!
你说的是USB-RS232吧,我说的是usb-485的,还有笔记本与变频器之间不是PLC与变频器,我用的是COM4,也只有COM4可用

网友D:
同意4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