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12-04-12):
三菱FR-A700变频器可不可以不借助其他设备,直接用两个按扭给加减频率,如果行的,该怎样设定参数和连接控制线?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 如果完全不借助其他设备单靠设置变频器参数 是不能完成你所要求的功能的! 用电位器进行无极调速那是可以很轻松实现的 何必要用按钮调整嘛?

网友B:
可以,三菱变频器我没使用过,我就以台达变频来说说,都一样的,按钮可以接到外部多功能端子M2,和GND,然后设参数多功能端子M2为UP 频率递增指令,(或DOWN频率递减指令)设置这两个参数就可以实现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试试

网友C:
用外部控制,且设置两个不同的频率,,然后接好线就行了

网友D:
应该不行吧,
上班=上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试试
可以啊,我都用过,照我说的去看看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E:
当然可以,以前做收丝机的时候就用过

网友F:
外部端子控制,设高中低三个速度,用正反两个按钮,满足你要求不?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我都用过,照我说的去看看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
万分感谢,照你的方法搞定

网友G:
可以可以啊,我都用过

网友H:
貌似不是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