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控制

楼主(2012-04-12):
一台数控雕刻机,有三个伺服电机,分别控制上下左右前后动作,就是不清楚伺服电机是如何与控制软件连接的,还有运动控制卡起什么作用?需要用到什么软件?

网友A:
运动控制卡相当于PLC的输入输出接口

网友B:
应该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软件打开,没有接触过,为了挣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卡相当于PLC的输入输出接口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