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SPG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2-04-12):
一台韩国SPG电机,型号是S9R40GBL,电压220,电机出线三根,白灰黑,请教如何实现电机正反转?电容如何搭配?

网友A:
黑是主线,接L,,灰线接电容的一端,电容的另一端接白线和N,(正转)
黑是主线,接L,,白线接电容的一端,电容的另一端接灰线和N,(反转)
下载积分:+2(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A:
单相电机没有启动转矩,靠电容来产生相位差来启动,启动绕组与电容串联,再这工作绕组并联,如果你不知道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一般阻值大的接电容
下载积分:+2(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B:
昨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呵呵,共同进步

网友C:
正负绕组线径一样,你只要找到公共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