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请指点一下小弟
!!!

楼主(2012-04-12):
真不明白,为什么我都是输入out100.00和out100.01指令,梯形图最后那两行会有长有短啊????

网友A:
找个软体使用手册先看看吧,你的编辑位置都不合适,不要插入行来编辑,直接在下条中编辑就OK了,这样编辑的都转换不了的,你下载前会提示出错,不能下载的,红线部分就是代表有错

网友B:
得向你学习了~速度很快啊

网友C:
注意折分条

网友D:
额.常客啊.学习了.
!!!

楼主:
论坛上的等级不能说明个人的实际情况吧,楼上兄弟??等级比我低,但比我牛的人,大有人在

网友E:
注意电气栅格0 一个电气栅格里只可以写相关联的程序

网友F:
拆格就好了。

网友G:
写到下一格就好了
大家看看,请指点一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