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程序

楼主(2012-04-12):
我想做一套自动切管机的控制系统,用三菱PLC或者信捷PLC,由PLC,触摸屏,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气缸(切刀)组成,具体要要求是,在触摸屏上可以设置切管的长度,连续切管,管子为热缩管,由橡胶辊(步进电机带动)带动,因我是菜鸟,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我不会啊,请指导一下

网友B:
你要怎么帮?总不能给你做好了发给你吧?
你要先画好图纸,确定输入输出点。然后就可以编程了。
有什么问题,加我QQ263608820

网友C:
应该不是很难吧

楼主:
像这种设备的话,是不是一个画面就够了,不用设置多层画面

网友D:
屏的画面的多少,分几级。都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的。看你这个系统的话,设置切断的长度,次数,还有运行的速度等等。只要实际编程,才能确定啊。。。
QQ76214024

楼主:
速度要调节,次数是不用定的,只要运转,就一直切下去

楼主:
接着挤出机,不断的按照设定的长度切管,直到关机才停止

网友E:
兄弟,程序还是要自己摸索,先理清工艺流程,根据工艺流程设计电路图,然后开始编制plc和触摸屏程序,只有自己去想去干,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来提问,想你这样问别人没法帮你,除非你让别人完全给你搞好,

网友F:
触摸屏就不要了 加几片数字开关不就可以了

楼主:
没办法,我PLC倒是弄过,触摸屏,步进电机没弄过,不知怎样着手啊。

楼主:
信捷的触摸屏里有没有自带数据加减,还是要通过按钮配合修改数据寄存器

楼主:
没什么吧,一块国产屏才几百块钱

网友G:
有理,几个键加上一些限位开关啥的

楼主:
脉冲的细分是不是在驱动器上设置的

网友H:
你直接用信捷的一体机好啦总共才几百块,控制步进电机和切刀动作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