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驱动七段显示

楼主(2012-04-13):
驱动一位七段显示是不是至少要七个输出点(如:Y0-Y7),不含公共端。怎么还要BCD转换,弄不明白。

网友A:
不用那么多,Y0-Y3就够了.

网友B:
LS正解 Y0到Y7可以显示 两位数了 厂家生产的数码管也不一样有的额需要BCD转换 有的直接赋值就OK

网友C:
楼上都是高人。
永远的菜鸟

楼主:
楼上说的4个输出点(Y0-Y3)就可以显示一位。8可以用Y3表示,Y3只能点亮七段中的一段呀。那么8怎么显示?表示和显示不一样吧。不是要七个输出点都亮才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