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与三菱PLC外置以太网口连接步骤

楼主(2012-04-13):
KEPWARE与三菱PLC外置以太网口连接步骤,谢谢,配置好了,但是KEPWARE没有数据接收到。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以太网我也在用,不过没连上。串口我倒是连上了。kepware 使用跟操作系统有关系的,尤其是XP SP2系统,经常连不上。换了一台其他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