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3):
用步进电机时,如果用旋转编码器,能准确记下当前位置吗?断电后呢?

网友A:
用步进电机了,就不用旋转编码器。
用发给步进电机的脉冲数就可以计算出距离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电机了,就不用旋转编码器。
用发给步进电机的脉冲数就可以计算出距离了。

原来,论坛有这么多不懂装懂的人!

网友A:
3楼  什么叫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
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
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步进电机可以作为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利用其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100%)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

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

我们不会计算出,步进电机转一周要多少个脉冲?
我们不会计算出,行程每走过 1MM,步进电机转几周?

可以计算,那么,我 1 楼所说的对不对?
3楼好象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搞不清楚,别乱评论。
如果我说得哪些方面不对,3楼可以直接把错误之处说出来。
这个好象是3楼发的帖子: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在控制上有什么区别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371814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支持楼上的,有问题可以直接说明,论坛是用来技术探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  什么叫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
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
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你不知道步进电机会丢步或过冲的么?

网友A:
既然你选择了步进电机,那么你就要考虑步进电机有这个缺点!只要失步或越步在范围内就可以。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你选型配置有问题!百度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我弱弱得问句: 步进电机装编码器,你怎么装啊!你装在哪里啊!!
别说装在变速箱上哦!
变速箱输出转一周,步进电机要转 N 周!
步进电机转一周,我网上查了一下,至少 200个,最多可能 3600个脉冲,丢几个脉冲,有啥关系?
既然要装编码器,那还不如直接用伺服电机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C:
请问编码器的脉冲也会丢失吗?假如用发出的脉冲数和编码器传回来的脉冲数做个比较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A:
主要是步进电机上很难安装编码器。

如果要求真这么高,丢几个脉冲都不行那么:
干脆用光栅尺吧。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步进加编码器远远达不到伺服的性能。而且控制复杂。所以要求高的地方,带的东西重的地方,还是伺服好。听说有种绝对编码器可以实现断电记当前位置,不过价钱高。

网友E:
用个传送指令,工作的时候把原位置一直传送到个断电保持的继电器里,再次上电的时候,再反传进去。当然断电后机械位置是不能变动的。

网友F:
大家争论挺激烈哈 我认为 只要PLC能读高速计数器 什么一切都办了 私服也可以外挂编码器 步进 三相电机以及直流电机都能挂编码器 我单位大部分设备都是工件运行位置加编码 记录当前位置以及改变当前速度 啊哈哈哈

楼主:
真是服了,步进电机配合旋转编码器都没见过,汗!

网友G:
怎么用还不是根据成本和要求选择,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步进,若要位置反馈可以考虑加编码器。只要能达到要求怎么选用还不是设计者决定。

网友H:
有点奢侈

网友I:
有种步进电机两头都有轴的,就是专门来接编码器的!加装绝对式的编码器就能记当前位置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J:
路过,围观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K:
如果步进电机转速不是很高的话,加装绝对式编码器,即使断电后,机械位置变动也没关系,

网友L:
   越激烈  越深刻

网友M:
楼主在吗?我现在正在作编码器的程序,请楼主帮忙,谢谢了

网友N:
有争论才有进步,学习了
zsh340

网友O:
引用楼主lucas于2012-04-13 10:04发表的 用步进电机时,如果用旋转编码器,能准确记下当前位置吗?断电后呢? :
用步进电机时,如果用旋转编码器,能准确记下当前位置吗?断电后呢?

可以,但前提是要用带绝对停电保持型的编码器。

网友I:
有种步进电机两头都有轴的,就是专门来接编码器的!加装绝对式的编码器就能记当前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