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FROM/TO指令

楼主(2012-04-13):
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中FROM指令是从特殊模块中把数据读出到可编程控制器中
TO指令是把可编程控制器数据写入特殊模块中!
那么请问 这种数据一般是什么 有谁有应用实例吗 上传看下 带好注解哦! 谢谢
每天一点点

楼主:
高手快来 给加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实例到没有,书上好像有吧,

网友B:
对AD模块的参数初始化,用to指令写入。
读出AD模块的测量值,用FROM读出。
下载积分:+3(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楼主: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看附图有注解
下载积分:+3(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楼主:
不是很明白
你那程序意思是把4次求到的平均值存入D30-D33吗 那么FROM KO K29 D10 K1出错 是何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AD模块对4个AD值的平均次数可分别设定,这里是对每个AD值都取100次测量后的平均值。
读取CH0-CH3的值,对应在D30-D33中,当然已经过AD模块自己平均过。
D10存放的是AD模块的执行状态,是否有错反应在D10的16位中,具体看手册。
这程序是FX3U的模块
下载积分:+3(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 谢谢 我用到FX ..

网友C:
是特殊模块读写指令,如模拟量模块,定位模块!

网友D:
QD75模块里面应用的比较多的,你要具体的了解了相关的模块才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指令的啊